x550vl掉电

楼主(2019-02-23):
x550vl开机0.9A掉电,可以再次触发,BIOS也刷了好几个 ,还是一样,这个还有什么情况会引起这个问题?希望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A:
屏蔽板栽内存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蔽板栽内存试下,,,,,,…………

板载内存咋屏蔽

网友:
先看看总线看看内存过了没

网友:
板载内存,十有八九

网友:
掉电对我们这些菜鸟来说无从下手。

网友:
一般这个电流0.9基本可以亮机了,屏蔽内存试试

网友:
不过内存的感觉,查查这方向

网友:
内存吧     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安装方法屏蔽了还是一样 ,没办法 ,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