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D43A81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2-23):
TCL D43A81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TCL D43A810

  机芯:MT07P1

  故障现像:液晶电视不开机

维修与分析:

  测量DB101输出12V正常,证明主电源板部分没有问题,测量主芯片供电除了 LD2(5V).LD3(1.2V)有供电,其余DC-DC 均无电压,由于其他3.3V跟DDR供电1.5V都是由QM3控制(开机关控制),所以测量QM3输入处有5V,输出无5V,用导线强制把输入跟输出短路后,其他供电均正常,数字板正常开机工作,说明此主板问题在QM3和叐控端问题,更换QM3开机故障依旧。

  查看图纸QM3是由QM2和QM210共同控制,首先测量QM210基极无电压,按正常工作此处应该有0.7V左右电压才正常,按照图纸往上级查找断开RD22后CPU处控制正常,但是QM2基极有3.3V的电压,此时基极并未接任何其他元器件,试更换QM2开机故障排除,此故障是由于QM2(PNP)三极管性能不良导致电路工作异常。

  至此,TCL D43A81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