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0 改uefi 不亮

楼主(2019-02-23):
有台S400 版号8951P 开机不亮。拆开刷BIOS  后机器亮机   但是把UEFI模式改成传统模式后机器马上不亮就。重新刷BIOS 又可以亮 。怀疑还是bios 但是在论坛下了N个都这样。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没。分享下经验撒

网友:
独显的问题吧                                  你多设置个mua试试

网友:
那就用uefi完事了啊.为啥改传统的

网友A:
那就用uefi完事了啊.为啥改传统的,真是为啥改传统的

网友:
没见过改BIOS会导致不亮机   板子不稳定

网友:
可能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uefi完事了啊.为啥改传统的,真是为啥改传统的

可能客户死活要win7吧

网友:
uefi可以安装win7 64

网友:
安装版win7

网友:
别改了装个系统收钱完事

网友:
我遇到过,独显问题,我最后改成集显了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南桥

网友:
楼主用可以亮的模式,先装个系统,看那些些驱动打不上然后再去寻找问题,我之前也遇到一个宏碁的机器,只要改了传统模式就不亮,然后装个系统一看发现独显驱动打不上,后来换个显卡就好了,楼主先装系统看看吧

网友:
bios 问题,东芝的本子碰到过两款 都是改legecy 模式 不显的,戴尔的碰到过显卡导致改普通模式不显的

网友:
修过 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      BIOS里禁用

网友:
原来是显卡问题学习了

网友:
遇到过一台索尼是屏线问题

网友:
外接能正常吗

网友:
遇到过的 先用亮的装系统 再排查故障 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