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20E 不触发 换了电源不行

楼主(2019-02-23):
联想B520E 不触发   换了电源不行   公共端 没有电压  换了电源也不行    主板也没有短路  这机器也没有保护隔离

网友:
工共点没有电压,你加可调电源没反应吗?待机有没有

网友:
我很想帮你但是信息太少了.有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不触发,无短路,查待机电压,线性,EC工作条件!大哥你就发这么几句话真没法帮你

网友:
你这是一体机的板,兄弟呀这个那里来的公共点电压呀,这是触发后才出的,按不触发维修

网友:
公共点没电压先看短不短了,不短路看过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换了适配器就能好就不要修电脑的了

网友:
楼主修的这台应该是一体机吧?12V供电5V供电有没有?首先得排除它本机电源是不是坏的,这台机器电源很容易坏。

网友:
兄得  你这灌水灌得太赤裸裸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