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001P开机无显

楼主(2019-02-23):
                 LA-9001P开机无显,开机电流0.54,主板各电压正常,先测BIOS有没片选,有片选刷BIOS,没有片选加焊桥!论坛好多都是说刷BIOS,其实不然,好多时候,刷BIOS后是能亮,因为拆BIOS的时候给桥加热了,但机子一冷或过二天就亮不了了,原因不在BIOS,而是桥虚焊,附亮机图

网友A:
片选是什么?怎么测?求教

网友B:
桥脱焊,加焊用不了多长时间         ,还会返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片选是什么?怎么测?求教

BIOS  1脚就是片选

网友:
是看片选有没有电压嘛

网友:
桥的问题,刷了BIOS热了桥,所以亮机,但用不久

网友:
芯片级别的的啊

网友D:
桥脱焊,加焊用不了多长时间 最好还是 重植

网友:
桥的问题还真多

网友:
现在机器的南桥就是以前的显卡  都爱坏

网友:
这个机器桥虚焊的少     bios还是多的

网友:
这个机器桥虚焊的少     bios还是多

网友:
修机器太累了 发帖更辛苦 支持一下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片选是什么?怎么测?求教

同求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脱焊,加焊用不了多长时间         ,还会返修的

为什么呢   不是加焊之后就可以正常用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BIOS  1脚就是片选

那测试直接就是测有没有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脱焊,加焊用不了多长时间 最好还是 重植

为什么用不了多久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测试直接就是测有没有电压吗

正常情况,1脚会有个电压跳变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常情况,1脚会有个电压跳变过程

那还是要用示波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