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2ma开机暗屏

楼主(2019-02-23):
这个华硕机器拿来开机不显外接正常 换屏无果求大师。。。。。。。。。。。。。。。。。。。。。。

网友:
用手电筒照屏幕看有没有显,查屏供电,查屏线!

网友:
查屏信号,屏线,重植显卡(或者换显卡)

网友:
平线啊.bl_on啊.vcclcd 各种查啊

网友:
暗屏很好修的,如果换了屏还是暗 ,就查屏的接口条件就可以了,有时开启没有,直接拉一个电压不可以了

网友:
暗屏查下屏的背光工作条件 VIN EN PWM等

网友:
用手电筒照屏幕看有没有显,查屏供电,EN信号这些

网友:
查下bl_on一般这个信号出不来

网友:
大哥  你是搞笔记本维修的吗  本屏跟外界好大区别号码

网友:
看看屏条件满足没有……还是考虑是不是转换芯片的问题

网友:
暗屏就不需要外接测试

网友:
查屏30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