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给学生装的双系统 乌班图 不能使用WiFi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

楼主(2019-02-23):
这个是个装的双系统   WiFi用不了
启用联网 显示

后面的

也不知道 是不是自己设置出错吗?

网友A:
请问这个系统能嘎哈?

网友:
不会是网卡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7/8年前 装过一次。忘记怎么搞了

网友: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系统能嘎哈?

大学老师要求学生装的  具体我也不清楚

网友:
前段时间遇到过一次,装14.04的版本,就是没无线驱动,后来换16.04好了

网友:
两个系统都用不了WiFi吗?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机型  配置什么都没有

网友:
啥笔记本,装的双系统都是啥系统?

网友:
开源系统吧,应该是做软件开发用的

网友B:
这个系统没有软件问题出不来纯硬件问题

网友:
驱动没有吧 外接个无线网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系统没有软件问题出不来纯硬件问题

win10WiFi 正常

网友:
驱动不支持,换个稍微旧点的网卡!

网友:
大学老师要求装的,那不摆明,学生去哪装都得,装不好,还是要找回我师的,这老师是老师机呀

网友:
你装的是那个版本的系统呀 是不是老版本的。没有新设备驱动呀

网友:
没有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