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请有OPPO A59S图纸的师兄帮忙看下这个是什么原件!

楼主(2019-02-23):
刚接触手机维修  工具都还没有准备
请有OPPO A59S图纸的师兄帮忙看下这个是什么原件!

网友:
电阻吧,反正用通断可以测

网友:
灯控电感吧  直    连    试    试

网友:
电阻或者电感打阻值看下

网友:
机子啥问题,没灯光?

网友:
电阻,或者电感

网友:
有点像是电感。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
进水的机子吧?这机子进水这部分爱坏

网友A:
只连下看看.一般电容不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连下看看.一般电容不影响的

已经搞定  没有办法  就是直连 背光亮了。。。没有问题

网友:
图纸遭到了吗???????????????????????

网友:
应该是电阻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小白在这学习了

网友:
那个是电感,国产机太多没图的了。有时候 看运气的

网友:
新兴路 的露珠的 分享,利益和嘎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