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 NM-A043 R1.0 不亮机 0.7A反复重启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楼主(2019-02-24):
型号:联想E431
板号:NM-A043 R1.0
故障: 不亮机 0.7A反复重启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首先 上论坛逛一圈 都说通病就是BIOS  我也下了两个 刷上不顶用 还是一样
开始量电感 发现 集显没 其他都有 大概量了下。。这个需要跑码才出集显的

在无线网卡 插槽 22脚  测 开机有 3.3 复位   然后测 SYS_PWROK  很奇怪只有1.8V 不正常
追她 到U9   在桥背面

在测下4 脚 还是1.8V  测  1脚 3.3V  2脚 1.8V   5脚 1.8V   啥 供电都只有1.8V 追她

到了 U2302    发现 4脚 只有3.3V    难怪二级 3.3V 只有1.8V输出
然后看SUSP 低电平 正常  +VSB 测 R2310 没找到  我就测 5V 二级吧U2301 4脚有19V 正常
看来不是 电阻变质 就是 MOS管 挂了  断开电源 测 U2302  4脚个5678脚有 300多值  直接换它

最后打包  亮机 双 BIOS  和图纸

E431 NM-A043 1.0.rar

网友:
电压转换电路 引起的故障 学习了 。。。。。。。。。。。。。。。。。。。。。。。

网友:
好贴 思路写的很清晰 通俗易懂  对于新人手再好不过了 感谢分享

网友A:
平台复位都有了,一般来说我可能都不会量前面的信号了!我修到这个的话应该会很曲折!最后实在不行了有时间我可能会去测一下各个二级电压,这只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台复位都有了,一般来说我可能都不会量前面的信号了!我修到这个的话应该会很曲折!最后实在不行了有时间 ...

开始 也没头绪  一头雾水 测测问题就找出来了。

网友:
这个故障还真不好修!!!!!!!!!!!!!!!!!!!!!!

网友:
缺电压      很好的经验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