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B85M-E45主板系统温度高

楼主(2019-02-24):
问下大家V星主板BIOS显示系统温度异常,有时候跳到255°,导致断电,温控有问题,是哪个信号,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A:
这两个IO上的信号,可以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IO上的信号,可以查一下。

这些不是,测过了

网友:
是不是这个,采样电阻集成在io内部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下看会不会好,温控有的是用PECI,有的是用THERM,有的是用H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