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白屏换q4还短路

楼主(2019-02-24):
g450 白屏换q4还短路 换屏幕和屏线了不行
屏幕

网友:
烧鸡大法好

网友:
大电流就摸下呀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提诶自

网友:
烧鸡大法好。。。。。。。。。。。。。。。。

网友:
查下屏接口的各个条件

网友:
Q4是什么信号 ? 短路???短路你找后级电路啊

网友:
肯定先看看屏上3v供电到了没有,然后再去修了,屏条件都没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