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TPN-C125 LA-C701P 独显 OTP BIOS

楼主(2019-02-24):
求HP TPN-C125 LA-C701P 独显 OTP BIOS
BIOS坏了,没有备份OTP
换了其他品牌容量大小的BIOS上电0.056

此板应该是CPU 桥模块坏,不关BIOS的事, 结帖!!!

网友A:
确定是bios坏了?一般很难坏的.otp是改不了的每个机器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bios坏了?一般很难坏的.otp是改不了的每个机器不一样

确定是bios,原来刷好后只是20分钟内不定时掉电,

网友:
这种先修供电啊    不是BIOS

网友B:
这款好象不带otp吧?我这边有读取过,没有otp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好象不带otp吧?我这边有读取过,没有otp文件

bios没坏之前能显示

网友C:
OTP?能不能科普下 修笔记本8年的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OTP?能不能科普下 修笔记本8年的小白

OTP是多的一分区,里面有很小的东西在里面

网友:
楼住就解
决吗 这个问题      我要学习了

网友:
这样就非常麻烦了

网友:
TP 买啊   啥BIOS 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