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19L加电不亮

楼主(2019-02-24):
此机器进过水,洗过后加电到0.24就不动聊,各个电感电压全部出来聊,请大家帮我分析

网友:
二级电压还没出吧?查查贴片电感

网友:
应该有短路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就刷bios

网友:
就这么点信息帮你分析好难啊

网友:
缺电压吧              这个好像是标压的cpu

网友:
刷bios试试先

网友:
bios,二级供电,桥,u,重点看进水部分吧

网友:
0.2多半缺供电或者U三合一的U问题

网友:
各个电感电压全出来了?包括CPU供电吗?进水仅仅清洗是不够的,

网友:
你这描述的也太简单了,,,,,,,,,,,,,,,,,,,,,

网友:
过过水的机器主重看进水的地方有点焊接松动。

网友:
               电压都起来的话估计CPU坏了。

网友:
VP1589Q
PXB59G 请问这是给什么供电的

网友:
缺电压吧

网友:
除CPU,显卡没电压,其他都电压正常,刷个BIOS,可以开机了,不开机的时候电流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