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看看这个管子用什么型号替换

楼主(2019-02-24):
索尼SVS131A12W笔记本,能认电池,但不能充电也不能放电,带电池或者只用电池不开机(偶尔也能开,极少),开机插上电池,显示未充电,没弄到图纸,作为新手只能在电池接口附近乱测一通,发现这两个管子有一个坏了,我也认不出是三极管还是MOS管(测量感觉像三极管),丝印是E5U,丝印反查查不到,某宝也找不到,求大佬指点应该用什么型号替换

网友A:
这种没图纸直接测单独的那个脚打另外两个对地,板上很多可以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图纸直接测单独的那个脚打另外两个对地,板上很多可以换的

二极管档测1角对2角和3角都是单向导通,这个是不应该是三极管?

网友A:
2角对3角和3角对2角呢?这种大一点的一般都是mos管

网友B:
这个位置一般都是MOS管可能性较大,可以用万用表量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位置一般都是MOS管可能性较大,可以用万用表量下呀

拆下来量了,共阳二极管感觉一脸懵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角对3角和3角对2角呢?这种大一点的一般都是mos管

拆下来量了,共阳二极管感觉一脸懵逼

网友A:
不是坏了吗?会不会是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坏了吗?会不会是击穿

本以为坏了,把两都拆下来了,都量了一下值都差不多,都是单面那个脚对双面那两个脚能单向导通,在板上是正极接地,做为新手,没图纸真是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