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61MI风扇转一下就停如此反复!

楼主(2019-02-24):
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复又转又停,看了通病帖子换了PCIE旁边那个三极管没鸟用,无意中发现只要把风扇拔掉,次次就能正常亮机,求助大佬怎么搞!

网友A:
换一个风扇看正常不,如正常,那就是风扇坏了,如还是一样就是板的问题。有些风扇坏了会导致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风扇看正常不,如正常,那就是风扇坏了,如还是一样就是板的问题。有些风扇坏了会导致点不亮。

风扇已经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检不到风扇,跑一下测速线吧,一般都是到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