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820-2879-B 绿灯不亮维修

楼主(2019-02-24):
     直接点  如果条件正常  直接换SMC  遇到两台了  加焊  重值  没用 能好一会儿   就不行了

网友:
好下次一定换ec

网友:
可以查中间真确定下再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就喜欢楼主这样简单直接的

网友:
再多几台能变通病了。

网友:
刚遇到一个苹果  开始插电源灯还亮  我自己接了个电源  冒烟了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修的少了!

网友:
确实这个机器smc坏的还是有点多的

网友:
这个位置很容易进水 受潮

网友:
所以SMC容易出问题  这机器好几个通病

网友:
还是水不知道那个点  我是没有看明白

网友:
简单粗暴  什么条件满足绿灯亮起呢?干了SMC还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