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笔记本二修机

楼主(2019-02-24):
接到个商家送来神舟的机器,商家说客户在外面修过,拆开后盖 显卡周围的壳子都有高温变形,显卡周围有焊膏痕迹,估计是上家维修的时候是板子都没拆直接用风枪吹的显卡,万用表标测显卡并未短路,商家转述客户的话,说修之前大写建是可以控制的,修了后大写建就不亮了,于是拆机直接上BGA , 修了一次,跑码 上1.8 了,还是屏不显,大写不亮,又上BGA 还是同样,直接报换显卡心想这老机器客户多不会换,还商家加了价的。等了几天居然回话要换,直接买了新的,装上一次成功亮机,装好键盘鼠标用不起,最后反复试发现进BIOS 键盘完全正常,用U盘引导一到U盘界面选择的时候键盘又用不起,USB 键盘正常,换了键盘试过一样,于是怀疑BIOS 问题,刷了桥BIOS ,EC BIOS 后问题一样,最后换了2个EC 后问题解决,以为这下可以收票子了,但是装完后是喇叭没声音,测试喇叭坏,换个喇叭就是了,这个都是小问题,关建是现在是不定时要断电,有时几个小时不断,有时开机刚进系统掉电,,以为是刷的BIOS问题,还原原来的BIOS 问题依旧,,,这个机器前前后后都折腾几天了,都没耐心了,断电问题还在解决中。。。。。。。。
上2张图片:

网友:
大写建,我看了几遍才反应过来

网友:
这种一身蚁的机子,你还敢定显卡回来换,这不是收两百多还是三百多的问题,是楼主的问题

网友:
神舟这个烂机子,要么修得时候往死要价,爱修不修,问题太多

网友:
这板子怎么看着像是老华硕的机器呢

网友:
我也被这个板子坑了

网友:
这板子看着像华硕生产的

网友:
遇到掉电问题,比较麻烦,看供电有没有问题,温控问题。。。。。。

网友:
会不会芝麻官子问题1

网友:
这种板子看起来就不想修

网友:
这种板子看起来就不想修       :3333333333

网友:
学习了 学历  感谢楼主分享 谢谢

网友:
这个班应该不贵 换一块板不就完了吗

网友:
华硕代工的板子就是水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这种一身蚁的机子,你还敢定显卡回来换,这不是收两百多还是三百多的问题,是楼主的问题

网友:
修伤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