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I-FI A58S2 cpu电源接口差错引发的问题

楼主(2019-02-24):
今天客户发来一台主板为映泰HI-FI A58S2的主机,问题为开机风扇转一下就行,拔下12vcpu供电风扇可以一直转,打值不短路,正要摘散热片量场管,无意发现cpu4pin插错了,和正常的位置旋转了90度。一直以为这个接口是防呆设计的,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奇怪,发给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插反12V不就对地短路了吗?12V的地线路全板接地端不通?

网友:
插反的话  开机就检测到的   差错开不了机的

网友:
接反了,12V对地,开关电源保护!

网友:
应该上图出来,保护反插,应该对就人来说最多的是,8P的,cpu供电和GPU供电会插错

网友:
学到了这个cpu下回注意点避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