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VIVO 27手机放桌子上砸了几下,打电话打不出去,但是信号满格,那里坏了

楼主(2019-02-24):
自己用的VIVO Y27手机,生气时手机放桌子上砸了几下,结果就出现打电话打不出去,但是信号是满的,在拨号的过程中过几秒就自动挂断,这是那里坏了呢,因为本人只修电脑,没有修手机。请教一下各位修手机的师傅。

网友:
重启一下试试吧

网友:
再砸几下就会好的

网友:
系统已经恢复过出厂设置,不起作用

网友:
拆机,换总成试试

网友:
估计要换个总成了,大概率是这个原因

网友:
射频发射电路故障,重点检查射频功放天线开关

网友:
吧系带种植!!!!!!!!!!!!!!!!!!!!!!!!!!!!!!!!!

网友:
基带坏了吧

网友:
2g功放呗   打不了电话不都是先查这里吗

网友:
你是修电脑,你应该知道,不得就换这个道理

网友:
你拆开看下,十有八九是天线扣脱开了

网友:
就是2G功放坏了。,修手机的看了。

网友:
你这用力有点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小白在这学习了

网友:
拆机换总成试试  应该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