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KDL-40CX520液晶电视灰屏

楼主(2019-02-24):
昨天上门维修一台索尼KDL-40CX520液晶电视机,故障现象是开机灰屏,有时屏幕会出现一些竖带,这些竖条出现的位置没有规则,且时有时无。开机检查,发现此机的逻辑板和屏幕是一体的,把主板到逻辑板的排线拆下清理了装回去故障不变,随身虽然带了液晶屏测试仪,但无奈没有对应的排线,无法点屏测试,根据故障情况,判断问题出在逻辑板和屏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拆屏检查,在断电的情况下,测量各个滤波电容两端无明显短路现象,再通电测量了逻辑板的一些电压,好像也无异常(电压值见下图)。手模连接液晶屏的COF感觉有点发烫,检查到此,感觉有点迷茫!请各位师傅指点迷津,谢谢大家!

网友:
学到了,感谢楼主分享这些经验哈

网友A:
你上门带来什么工具   洛铁还有风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门带来什么工具   洛铁还有风墙

上门维修液晶电视,我随身带了液晶屏测试仪做点屏测试,还有LED背光测试仪,CH341A简易编程器,其它的常用工具配件就不说了,好的工具设备能事半功倍!效率就是金钱!现在修个液晶电视收费又不高,要跑个三几趟的话就没什么赚头了。最近打算再入台便携式风枪。

网友B:
三星屏,屏故障,不用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屏,屏故障,不用看了。。

  谢谢!...............................................................

网友C:
是X1轴坏了,要换X1轴了,,,,,,

网友D:
话说你带个编程器是不是要带上笔记本电脑呢还有你检测到问题难道是现场能修平?牛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X1轴坏了,要换X1轴了,,,,,,

有点高深哦!师傅能指教一下怎样换X1轴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你带个编程器是不是要带上笔记本电脑呢还有你检测到问题难道是现场能修平?牛逼啊

尽量现场修好,提高效率,钱途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