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内存还有VTT供电吗?

楼主(2019-02-24):
谁知道DDR4内存还需要VTT参孝电压吗? 在整个主板上找来找去,竟然都没有。 难道这个电压取消了吗

网友:
有呀,怎么会没有,你找个4代内存图纸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你找个4代内存图纸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会有VTT电压的  不信你找个4代内存条电路图看看

网友:
应该是有的,只是电压可能是改变了,DDR4的我还没有修理过!

网友:
vtt肯定有 但是我也没有修过!!!哈哈哈哈

网友:
明确的告诉你DDR4内存是不需要单独VTT供电电路的,与DDR3等不同,DDR4内存条的终结电压VTT是由内存颗粒根据1.2V供电自行产生的。
就好像现在的I3 I5 I7 CPU一样,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产生的电压是1.6到1.8V,但在BIOS中看到的CPU实际的核心电压却是0.8到1.1V左右,H61以前的主板CPU供电除了核心供电外还有一个单独的VCCIO,但H81后就只有一个总供电了,其它的不需要

网友:
内存槽77脚,221脚可以测量到。0.6V

网友:
学习了。DDR4的都在保修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