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核心供电ic

楼主(2019-02-24):
铭影GTX650 1GB D5毁灭者 核心供电出问题 qfn封装24脚ic代码第一行08 fa 第二行f2a 不清楚是什么型号 无法查找pdf 哪位朋友知道 恳请告知 多谢

网友:
查到08是RT8809B,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A:
楼上正解,淘宝我已经问过了型号就是8809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淘宝我已经问过了型号就是8809B

多谢 雪中送炭呀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谢 雪中送炭呀 。。。。。。。。。。。。。

修出核心供电了没有?这个供电管理芯片不容易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出核心供电了没有?这个供电管理芯片不容易坏呀?

核心供电电压正常 问题是其中一组上管发热严重 g极波形正常 万用表测1.7左右 不发热的另一项上管g极波形稍差 万用表测1.5左右 两管驱动均接限流电阻没问题boot1 。2脚电压正常约12.8左右 电感反馈到ic的电阻一致 ic供电正常 实在没办法了 已经网购芯片了 替换下看看吧

网友:
LZ你好,电源芯片已经在路上了,过两天等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不知道的就淘宝查一下,一般都能查出型号的,哈哈!

网友:
都是高手,期待和你们学习,羡慕的很呀。

网友(2019-06-25):
现在还修显卡?A卡黑屏能识别不显示,请问怎么修?我有mats但是没有A卡的测试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