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mini4不能锁屏开机键正常

楼主(2019-02-24):
触摸指纹都正常不能锁屏 虚拟建也不行

网友A:
1:home 按键控制电路
2:皮套功能、霍尔传感器

网友:
功能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1:home 按键控制电路
2:皮套功能、霍尔传感器

能不能具体点

网友:
换过屏或盖板了吧,屏上有个HALL小排线,没有就会这样。

网友:
建议 系统恢复出厂设置或刷机试试!

网友:
home键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