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P跑完鲁大师显卡消失

楼主(2019-02-24):
Y430P跑完鲁大师独立显卡消失,重启又出来了,又谁见过这样的故障,没头绪了。

网友:
首先排除系统,显卡消失的时候插下供电,其次可能虚焊了

网友:
系统已排除,就是显卡方面的问题,不知是 显存,还是GPU,还是供电,没见过这种故障。

网友:
显存通病风扇旁边的那个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试一下加焊

网友:
掉驱动好像两方面,一个是bios,一个是主芯片,可能主芯片虚焊了,一热就脱焊

网友:
难道显卡过热???鲁大师把显卡的供电停了??转换成集显??真是奇葩的故障哈哈

网友:
850也有门事件??????????????????

网友:
显存加焊试试

网友:
这不算是故障吧,鲁大师有时就是这样,找不到具体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