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亮机慢装不上驱动故障

楼主(2019-02-24):
手里两块显卡一块华硕750一块索泰750ti同样的故障:
主板开机上电,报警一短显示器不亮
显卡各电压都有显存1.5
核心1.1
PCI-v1.5
5v供电4.95
等40秒左右主板报警一长然后显示器亮机(不花),亮机后装不上驱动
核心加焊无用刷BIOS无用,测显存阻值正常,核心阻值正常。有哪位老哥修到过这种问题么?没思路了求思路

网友:
仔细看看供电,可能哪里缺了,还有N卡核心坏的很少,找找外围电路吧

网友A:
PCI-v不是1.0吗..数字 PCI-v不是1.0吗..数字

网友:
换显卡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v不是1.0吗..数字 PCI-v不是1.0吗..数字

1.05 打错了,现在烤核心750ti能正常点亮了,装驱动就黑屏无信号啊,头疼。过几天换核心试试

网友:
问题已解决,索泰750ti烤核心亮机正常进系统黑屏后重新刷回原BIOS正常了,华硕750拆GPU板子掉点,有少防焊跟连锡,话说华硕的板子质量真是差啊

网友:
就目前情况来看,只能换显卡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