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5掉电

楼主(2019-02-25):
进系统和PE就掉电。什么能影响CPU上管 控制脚的频幅?

网友:
是联想的AMD 的机器啊???你看看CPU电容有问题没?

网友:
进系统和PE就掉电。什么能影响CPU上管 控制脚的频幅?供电,SVID信号,控制芯片,电容

网友:
我属于小白,上次遇到一个我华硕的电脑也那样,直接换了个二手主板了

网友:
换U试一下都有可能............

网友:
板载U ,真烦,, 该试的全试了。不敢换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