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重新插拔一下电源适配器才能开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2-25):
关机以后再按电源键就不能开了,需要把这插头插拔一下,才能开机,这什么原因?没碰见过(适配器换过了,另一个适配器也是这样),型号是华硕X550C

网友A:
我敢肯定的告诉你决对电脑出问题,至于电脑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初步估计是主板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敢肯定的告诉你决对电脑出问题,至于电脑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初步估计是主板子的问题

一般是主板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查下电源供电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