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 VER2.2 风扇转一下就停维修

楼主(2019-02-25):
主板GA-H61M-S1 VER2.2 故障触发上电马上断电,  这种故障相信H61主板最常见,有些是不断上电断电再上电 的故障多   。
首先在触发过程中去测试电压,首先去测试CPU供电没有出来
再测试别的电压发现VCCSA ,Q13也是没有电压,
晕了,以前修GA-H61主板都是这个不出来的多,再往前去测试别的,因为是断电太快,所以要多次上电才确认是那个电压不出来, Q24也有电压出来,但断电太快,表显示有3V以上,应该是1.8V

感觉太高了,以为是他的问题,最后只能强行上电,结果Q24没有电压出来,算了,去搜一下看看有没有图纸,下了一个一样的但版本不一样,搜用料也是不一样的,后来找到一样的版本的图,之后测试到Q24旁边 的一个TQ1 表却一点电没有,
应该是他的,后看图纸,应该是1.5V,是到一个U1 324 的,发现5脚没有电压,这个应该是高电平3VDUAL_PCH,直接117那里飞线到这一个脚去,结果有电压出来1.5 V

也不断电,显示
也能进PE软关机断电,到此修复

此板对应的图纸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GA-H61M-S1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GA-H61M-S1 REV2.2电路图.pdf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清晰,经验老道。。学习勒、、、、、

网友:
以后不要碰技嘉 毛病太多了

网友:
刚好还有几张这样的板子,明天对着图纸看看。

网友:
开机掉电,在主板维修中比较难修,没有一定功底是修不好的。

网友A:
技嘉的往往是bios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往往是bios问题啊。。。。。。。

这种情况上电马上断电的,不是风扇转下停下还一直这样,或者不上内存报警,基本上都是少电压引起的多

网友B:
入门新手请教师傅一下,这个117在哪里?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对自己也是一种进步!!!

网友C:
2_5LEVEL经分压电阻TR64和TR61分压后才是5脚的电压这个应该是分压电阻坏了,输出电压应是1.1V

网友:
技嘉的如果刷bios不行就放一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入门新手请教师傅一下,这个117在哪里?

就是在插24针的电源旁边 1117 5V转3V管子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也感谢楼主的发帖,发帖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2_5LEVEL经分压电阻TR64和TR61分压后才是5脚的电压这个应该是分压电阻坏了,输出电压应是1.1V

正解正解,我觉得这才是根本的问题,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以后碰到可以用到!!!

网友:
主板复杂点都是换

网友:
技嘉不都是双BIOS,6代主板以后,bios坏一个,也会导致反复重启

网友:
技嘉的质量越来越不干恭维了,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修好过一个   能报警了   但不亮  刷了BIOS也不行  最后换了个插槽亮了 郁闷

网友:
谢谢,找了好久,终于等到了。有几张同样的板等着修

网友(2019-07-04):
seeking point map ga-h61m-s1 rev 2.1

网友:
学习中,谢谢大神啦

网友:
遇到少电压的情况比较多些

网友D:
TQ1输出的vtt电压不是应该1.1V吗,1.5V偏高了吧
pzqsky
这个又不是VTT电压,是桥一个供电来, 图纸都写1.5V,怎么可能会高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TQ1输出的vtt电压不是应该1.1V吗,1.5V偏高了吧
这个又不是VTT电压,是桥一个供电来, 图纸都写1.5V,怎么可能会高呢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清晰,经验老道。。学习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