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H5900V

楼主(2019-02-25):
求助南桥背面图片对比电阻,怀疑搞电阻掉了,华硕FH5900V板号是X550VX南桥短路发烫,更换南桥后自动上电电流0.16刷bios后电流0.27,

网友A:
搞PCH 要 合成原厂 ME固件,,帅哥

网友B:
现在的新桥不好弄哦,前两天换了一个弄死不跑,换板了,哈hi贴100元芯片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PCH 要 合成原厂 ME固件,,帅哥

me固件,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PCH 要 合成原厂 ME固件,,帅哥

怎么搞不懂搞ME,淘宝可以买吗,在论坛上找到一个图片把电阻不上了,还是不行电流0.28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新桥不好弄哦,前两天换了一个弄死不跑,换板了,哈hi贴100元芯片钱

我买全新的155桥,这个换板贵哦,在淘宝上问了i7的168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新桥不好弄哦,前两天换了一个弄死不跑,换板了,哈hi贴100元芯片钱

我买全新的155桥,这个换板贵哦,在淘宝上问了i7的1680元,放弃了亏155

网友:
搞这么贵桥的都是大神级别的人物

网友:
明儿给你看看是不是此板

网友:
我也碰到两台华硕的南桥确实短了,换上新的桥也是跑0.3左右的电压,换两个也不行,买BIOS刷也不行。最后退机了。

网友:
这种六代的  不想换   换了 不会搞六代的ME    换过几次都没搞好

网友:
我也碰到两台华硕的南桥确实短了,换上新的桥也是跑0.3左右的电压,换两个也不行,买BIOS刷也不行。

网友:
这个桥更换维修有些困难呀。有的换完不一定好。

网友:
现在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C:
先排除bios问题,刷个工厂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bios问题,刷个工厂试试

已经排除bios问题了,论坛上下了三个,淘宝买刷了三个

网友:
搞PCH 要 合成原厂 ME固件试试呀

网友:
换桥基本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