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没声音

楼主(2019-02-25):
  • 此机器进系统没有检测到声卡,不知道哪个是声卡,型号为:820-00165-A

网友:
看一下图纸啊

网友:
声卡在小板上

网友:
看看  有没有驱动

网友:
                       直接更换声卡小板。

网友:
对,直接买小板最靠谱了别换声卡

网友:
直接换一个小板,声卡芯片在小板上。价格大约100

网友:
声卡在右侧小板上

网友:
小板或连接线,连接线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声卡在那个电源接口小板上啊直接换了呗

网友A:
声卡 在USB 小板上, 但是没声音 不一定是小板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小板,或者直接换小板声卡芯片

网友B(2019-03-27):
引用 网友A:
声卡 在USB 小板上, 但是没声音 不一定是小板的问题,

你好,还会是哪里的问题,小板换了两个了,系统也重新装了,设置提示找不到输出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还会是哪里的问题,小板换了两个了,系统也重新装了,设置提示找不到输出设备

你可以考虑排线 ,还有 就是 排线到小板部分的5v 供电,

网友:
这种多半是进水 导致腐蚀了  仔细看看

网友:
遇到过几台了,这A1466找不到声卡硬件是不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