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326 s升级BIOS后出现开机黑屏,外接显示器也没反应

楼主(2019-02-25):
笔记本装的是2008系统,现在升级了BIOS后,开机黑屏,外接显示器黑屏。但是电脑系统应该正常开启,可以通过第三方远程桌面进去,这个咋回事呢?
使用远程软件,向日葵能进去黑屏,teamview软件连接失败但是只要有第三电脑进入了电脑系统,那就可以用teamview进去,同步显示,关闭了远程桌面,自动断开。

网友A:
难道bios中包含了vbios?刷回旧版试试看呢?

网友B:
刷官方原始的进去,不行的话编程器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bios中包含了vbios?刷回旧版试试看呢?

在系统里面可以正常操作吗?因为我看不到BIOS,所以我不能直接回退,主要是我装的是2008系统,官方原版不匹配,不知道啥版本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官方原始的进去,不行的话编程器伺候

官方网站中提供的BIOS,显示不匹配。不知道是不是系统2008引起。论坛中有原版,我找了一个,回去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方网站中提供的BIOS,显示不匹配。不知道是不是系统2008引起。论坛中有原版,我找了一个,回去先试试

我觉得应该不能是2008系统引起的吧 再不济是驱动不来 但是显示应该能有的啊 以前碰到过升级了GOP显示没输出

网友:
已经搞定啦,感谢论坛提供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