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80蓝屏求助

楼主(2019-02-25):
前两天接到一台E42-80的笔记本,故障是进系统不定时蓝屏重启,蓝屏代码为001E,换过硬盘装过系统还是不行,怀疑是板载内存有问题。大神们能不能帮我用我这个BIOS改一下把板载内存给屏蔽掉,在论坛没找到这个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看到一个案例屏蔽BIOS但我刷了不亮机,换内存颗粒手工又不太好,风险太大,所以只能请高手帮帮忙,附上机器BIOS

网友:
别装驱动看看   还会不会

网友:
可以考虑显卡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也有一台也是一样的问题。不好搞。

网友:
你说的也有道理,刚拿来的时候进系统查看设备管理器,没发现独显的驱动,只有一个图形,但是不敢轻易动显卡,没报风险,只能看看能不能屏蔽板载内存,想先把这个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也有一台也是一样的问题。不好搞。

我现在也没什么办法,你和我是一样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B:
板载内存问题好多,屏蔽了加内存试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载内存问题好多,屏蔽了加内存试机吧

不知道这种怎么屏蔽啊,我就想能不能修改个BIOS屏蔽掉,但我不会啊

网友:
              我也碰到了看样子是通病了。

网友:
板载内存好像有人卖视频的啊

网友:
机子没过保吧!怎么不拿去售后?

网友:
谢谢提供帮助,客户比较急,昨天傍晚已经拿去交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