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板号x556uv rev3.1不过保护隔离不充电

楼主(2019-02-25):
板号如图,故障是不过保护隔离,PQ8906的123脚没19v 4脚是pu.8901充电芯片的4脚,经过 pr8934检测电阻,输出到pr8905。更换1M的pR8905。不良,已修好5台左右,经验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宝贵的经验啊

网友:
以后修到这个直接抄就好了多谢了

网友:
华硕板号x556uv rev3.1不过保护隔离不充电 ,言简意核。

网友:
这个经验厉害了        下次碰到就好修了

网友:
ASUS的现在基本没有图纸 看点位修 有点晕

网友:
这是阻值变大嘛,原来

网友:
不良是变大还是变小了?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

网友:
直观 新手看到直接秒杀!!!!!!!!!!!!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以后这本修到类似故障可以先查查这里!

网友:
这是阻值变大吧  这个电阻在这里起什么作用?望楼主解答

网友:
先收藏了,多谢楼主的分享,以后碰到就可以秒杀。

网友:
可以考虑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经验好啊。。。。。。。。。。。。。。。。。。。。。。。。。。。。

网友(2023-01-31):
十分感谢,有这样的经验,太省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