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V BIOS出错

楼主(2019-02-25):
技嘉B85M-D3V BIOS出错,重刷过了,也换过BIOS芯片了,还是一样。有碰到过的吗

网友A:
把B-BIOS拆掉,再刷M-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BIOS拆掉,再刷M-BIOS试试

BIOS是好的,把好的机器拆过来也一样

网友:
我的这个也有问题

网友B:
已经解决,后面断线了

网友C:
没有技嘉GA-HI6M-S1的电路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技嘉GA-HI6M-S1的电路图啊

什么版号,有2.1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技嘉GA-HI6M-S1的电路图啊

什么版号,有2.1的

网友:
有啊,他会自动恢复的,等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后面断线了

什么线断了?                      什么信号  ?

网友:
那 很奇怪了

网友:
也没有碰到过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只装一个M_BIOS应该就不会出现这样情况了吧,我刷技嘉的BIOS都是装一个M的就行了,另一个拆下备用。

网友:
那就不是BIOS问题咯

网友:
楼主维修很仔细

网友:
哪里断线了啊                                        ·一般都是刷淘宝买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