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Air亮屏机器发烫故障维修

楼主(2019-02-25):
iPad Air亮屏机器发烫故障维修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郑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iPad Air亮屏机器发烫故障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ad Air

故障现象】:亮屏机器发烫

  客户描述说,iPad Air灭屏的时候没事,亮屏的时候机子发烫严重。

故障分析】:
  平板灭屏的时候正常,亮屏的时候发烫严重,故障主要在屏幕相关的一些电路。

维修过程】:
  拆开机子,亮屏的情况下,电源很烫,熏松香看到是最先融化的地方,以为是电源本身问题,直接更换一个,还是一样的
现象。

  拆开机子,测量显示座子J7000的 39  41脚位PPLED_BACK_REG_B对地阻值不正常。

  往前查,测量发现D8258二极管断路了,正常的话有136的二极体值。

  直接更换此二极管,测量正常。

  显示座子J7000的 39  41脚位PPLED_BACK_REG_B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亮屏的情况下,也不发烫了,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D8258二极管损坏导致的亮屏机子发烫。

                                                          本文由迅维快修旗舰 邓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

  IPad Air2平板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30138-1-1.html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
298是二极管负极对地的阻值吗?

网友A:
二极管没有对地啊,怎么会短路啊

网友B:
D8252断路为什么会引起屏幕发热?邓工请分析1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D8252断路为什么会引起屏幕发热?邓工请分析1波!

我也有这个疑问,发热从哪去了解决定的是否则是否则是否则

网友:
邓工请分析D8252断路为什么会引起屏幕发热?这个机器是还是可以亮机的,可以具体分析下原理吗、感谢!!!

网友:
厉害了 感谢分享 还是没明白 短路怎么会引起发热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小白在这学习了

网友C:
厉害了 感谢分享 还是没明白 短路怎么会引起发热,非常不错,学习下,还不明白 还是没明白 短路怎么会引起发热,非常不错,学习下,还不明白

网友:
厉害哟       这都查到了

网友:
短路本身就会加大大流,引起发热啊……

网友:
短路为什么还能正常用,奇怪 短路为什么还能正常用,奇怪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遇到过戴尔的也放bios电池可以开机,过一段时间就又不触发了

网友(2019-07-10):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没有对地啊,怎么会短路啊

是断开了不是短路。仔细阅读下老铁。感谢您持续关注迅维论坛手机维修贴,带你修机不迷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 感谢分享 还是没明白 短路怎么会引起发热,非常不错,学习下,还不明白 还是没明白 短路怎么会引起 ...

是断路,一根导线断开了,不是短路。

网友:
背光供电的升压二极管坏了,导致电源芯片带不起灯条,居然没有导致阴阳屏,这个电源也够敬业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