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9981p不触发

楼主(2019-02-25):
dell la-9981p不触发,量3V5V偏低,只有0.9V左右,3V5V芯片换过,上下管也换过。量VEG3,有5V VEG5有6V,线性电压不正常 ,VCC有17V .这个是怎么回事 ,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 谢谢
芯片

网友:
你先把VCC 17v这个问题搞定再讲别的

网友:
修机器太累了 发帖更辛苦 支持一下 学习了

网友:
加几个电容,滤波可能不良

网友:
看看公共点电压,对比一下。要么上个图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51225插电就有3 5V的 如果VREG3 VREG5不正常 那就看滤波有没有问题 或者外围电路有没有不对的

网友:
PQ717 BST脚怎么又20V,是有问题吗?

网友:
断后级再测量看看是不是后面的问题

网友:
上个图,好让人帮你,要帮你还要下图再看,嫌烦

网友:
推荐好好看一下论坛的老师讲课的视频

网友:
芯片供电,电压好像不对吧

网友:
VCC是公共点吗 应该是19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