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教怎么安装这款笔记本系统

楼主(2019-02-25):
不知道怎么进bios  插u盘可以直接进pe,可以安装系统,但是系统拷贝完成后不引导,安装版的也是可以拷贝完系统,引导不了

网友A:
装的什么系统啊 win7? 没说清楚  可能这个本子bios没设置好 只能装uefi的win10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的什么系统啊 win7? 没说清楚  可能这个本子bios没设置好 只能装uefi的win10 ?

win10uefi,ghost,安装版win10。都试过,都不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0uefi,ghost,安装版win10。都试过,都不引导

看下是什么CPU   有很多垃圾本CPU 是凌动之类的 只能安装32位操作系统  兄DEI

网友:
好的,我试试

网友:
退掉好了,装好系统才成功了一半。找驱动的时间比你装系统花的时间要更久

网友C:
这种网本  最好推掉。搞到最后 还是空手 我也碰到过
淘宝网本 垃圾的一批  主板还没有声卡大 内存什么的全部都焊在上面  还不让引导 问淘宝客服 还说要提供订单才告诉引导方法。诶

网友:
7楼说的对!

网友:
这明显是UEFI的问题,你引导没有处理好。

网友:
只能32位W10

网友:
UEFI想装WIN7的话很麻烦也不推荐,还是装win10原版镜像直接引导十分钟内搞定

网友:
引导问题,有一步步原版的系统吗?只要是PC都是设置的事

网友:
做个引导试试

网友:
进pe修复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网本  最好推掉。搞到最后 还是空手 我也碰到过
淘宝网本 垃圾的一批  主板还没有声卡大 内存什么的全 ...

是的,现在弄出来一个办法,在shell后输入bootx64就是你安装系统的位数,可以引导进系统,但是每次都要输入

网友:
好奇bios是谁家的,可有备份?

网友:
这种垃圾上网本还不如一个好一点的平板 系统坏BIOS坏都麻烦

网友:
老哥,这个进入BIOS 看一下参数如果是ATOM CPU Z3000 系列或者 X5-Z8300 系列的,必须要 32 WIN8 自动运行的DISM + 命令模式安装的

网友:
在pe下面重新分区,然后把硬盘格式转换为mbr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个什么本本啊 真是新鲜 没有看到过 孤陋寡闻了

网友:
只能做安装版本WIN10

网友:
这种就是外观漂亮点,里面就不好说了!!!应该是平板主板吧。

网友:
这个是32位的uefi,你必须找平板专用的32位pe,然后进去用dism++或者其他部署工具,常规操作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