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上电0.56不显示

楼主(2019-02-25):
各大电感无短路,电压全部出来了,测内存条件,复位供电都正常,换了内存,CPU,修了南桥还是不行,CPU复位也出了,也不是显卡问题,头都大了有,有没有人遇到这么奇葩的问题,给个建议

网友:
刷BIOS扯下

网友:
有这功夫飞线弄个跑马卡不是很省时省力?看看跑码啥子情况,

网友:
BIOS刷过没有 来你这之前有没有刷过BIOS的  此BIOS带OTP功能 换了BIOS芯片刷也会不开机

网友A:
我这也有个G510,用电池时屏有时会闪,用电源正常,不知哪的问题

网友B:
抱得起价格换个PCH          这个坏得很多

网友:
这种问题果断刷bios啊.多刷几个

网友C:
我知道,是CPU的 1.5v转换二级电压的管子问题,在cpu背面,vb+断线。修好请给个好评

网友:
平台复位也出来了?接下是开启显卡供电就能亮机了啊,BIOS刷时也要注意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
示波器抓波看看是否有读内存动作了?

网友D:
内存30脚是否有电压 如果没有就是没过内存 就试一下刷BIOS 加焊桥 跟换CPU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个G510,用电池时屏有时会闪,用电源正常,不知哪的问题

屏坏了吧  你这个  华硕的这种情况多得很  都是屏的升压芯片坏了  换掉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是CPU的 1.5v转换二级电压的管子问题,在cpu背面,vb+断线。修好请给个好评

CPU的VDDQ电压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屏坏了吧  你这个  华硕的这种情况多得很  都是屏的升压芯片坏了  换掉就可以

嗯  对  我也遇到过  换个屏就好咯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得起价格换个PCH          这个坏得很多

问题是问题楼主不确定  目盲的换桥会导致其他故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嗯  对  我也遇到过  换个屏就好咯1

华硕的机器太多了   有些坏的严重的  直接就是电池模式下暗屏

网友:
看看缺不缺电压!!!!!!!!!!!!!!!

网友:
还是整PCH,不行就换着感觉PCH么复位

网友:
打一下 BIOS  内存有没波波,  0.5A CPU应该过了,显卡不过吧

网友:
有没有考虑刷个BIOS试下呢,CPU复位出了,一般感觉BIOS可能性大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的机器太多了   有些坏的严重的  直接就是电池模式下暗屏

我遇到一块   修之前好的  客户来拿就出问题  客户说我这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BIOS扯下                                                                                           ...

刷过各种BIOS了,头都弄大了,我买不起示波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30脚是否有电压 如果没有就是没过内存 就试一下刷BIOS 加焊桥 跟换CPU

你说的是内存复位,我查了,都出来了才棘手

网友:
缺电压吧        测测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南桥还是可以换一下  试试  觉得贵 直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