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找个电阻在什么位置!

楼主(2019-02-25):
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个电阻的位置..谁能帮忙找找,

〆鹧鸪﹏哨、 -5 -5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发个全板图片和版号,这个我好像有

网友A:
应该在电感下面,你拆开电感看看!!

网友:
或者是那两颗大一点的黑色电阻

网友:
你这是搞笑来了吧,找不着就按着图纸用表笔蜂鸣挡跑一下线了,就在旁边很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电感下面,你拆开电感看看!!

电压直接压到板的.没有...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直接压到板的.没有... ............................

电感..............................................................................

网友:
PD16上面那2个电阻应该是的吧,用表对照图纸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