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刷机报错9

楼主(2019-02-25):
开机有背光  不显示   然后插上数据线 电脑上显示安装驱动成功  刷机模式   然后用iTenus直接刷机 屏幕亮了 背光亮了 苹果是白色 低板是黑色 (这是金色苹果6颜色不对) 有进度条  不走 过一会报错9  拆机重新安装硬盘  刷机 依然报错9   再拆硬盘测量供电  阻值 正常 然后再刷机 和开始一样报错9出进度跳不走 在拆硬盘提取低成资料 在格式化硬盘 在写入 安装硬盘在刷机依然报错9 爱思助手刷机%20不动

我不知道怎么修
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这机子开始修过电源
客户用了没到一个月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求大神帮忙

网友:
硬盘也换了一个

网友A:
飞线吧。。CPU右下角刮开到码片断线了吧。。具体要查逻辑码片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线吧。。CPU右下角刮开到码片断线了吧。。具体要查逻辑码片阻值

刚刚量了下阻值403  40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量了下阻值403  403

670左右为不正常,你把CPU按着再开机,看能不能进去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硬盘,换硬盘刷机

网友:
硬盘,我观察过刷机百分之19多为码片断线,20基本都是硬盘,换硬盘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