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映泰770的板子,插上诊断卡就不能触发

楼主(2019-02-25):
昨天修一片映泰770E的板子,二代内存的,AMD双桥的,开始是插上诊断卡不跑码。经检测,内存1.8V有,VDDA2.5V有,CPU核心预供电也有,1V左右,然后到桥这里,桥没有电压。在仔细查看,桥供电控制芯片FP6321A,1脚5脚12V,7脚开启电压也有1V,但是场效应管这里无电压,用RT9214代换之后,正常跑码。

今天在测试的过程里,突然关机,闻到一股糊味,但是表面上看不出哪个元件烧了。
现在的故障表现为:(当然是不跑码了)

插上诊断卡就不触发,插上显卡也不触发。点触发风扇就转一下,拔下诊断卡可以触发,当然,内存这里都是没有电压的,内存这里都没有电压,那以下几个电压肯定也不能有了。内存供电控制芯片FP6321A的7脚0V,无开启电压。
好像VDDA这里有2.5V,不过这也不重要了,内存CPU这里电压都没有。

为什么插上诊断卡或者显卡就不触发呢?诊断卡肯定是好的,不说显卡,就一个诊断卡,它的功耗能有多少?

请教大家,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检查哪里?IO芯片应该是没问题吧,拔下诊断卡能触发的时候手摸网卡声卡之类的芯片,没有任何一个有温度的,其他的类似EH11A这样的线性电压转换芯片也没有温度,各个场效应管也是没有温度。

网友:
轰下北桥

网友:
这个板子就是这样的  插卡 不跑码 很正常 就是这样设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短路保护了,显卡插着量下 ATX 3V 5V 12V的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显卡插着时量一遍  拔下来的时候也量一遍 对照下那个阻值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保护了,显卡插着量下 ATX 3V 5V 12V的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

谢谢建议!这个量过了,在ATX插口这量的,都没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