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享5s tag al00

楼主(2019-02-26):
现在充电无任何反应,开机开不了充电指示灯不亮,电脑连接主板不断提示USB这个COM4 一下连上一下掉, 用线刷软件也没用 一直提示这个。前几天还能开机现在直接死掉 了。测试尾插电压5V有呢 没办法查下去了。

本来顾客送来是可以开机的  开机后输入密码那个锁屏软件一直没反应不解开。我重启了几次直接开不了机器了  而且充电都没反应

网友A:
卡刷试下,不行只有拆开看硬件了,客户有没有摔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刷试下,不行只有拆开看硬件了,客户有没有摔过?

没摔过  之前还好好的 就突然的 开不了机 待机电压 0.150

网友A:
换块电池试下,或者电池激活下,这几天看到几个小视频,说电池激活可以用可调电源,正负对应冲几分钟,不知道效果如何,因我看到有专用电池激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块电池试下,或者电池激活下,这几天看到几个小视频,说电池激活可以用可调电源,正负对应冲几分钟,不知 ...

我没接电池用的稳压电源
    不是电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