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国产PLC]耐特稳定PLC在电阻焊接运用中的控制特点

楼主(2019-02-26):
一、设备简介

电阻焊是以电阻热为能源的一类焊接方法,随着汽车制造、电子、航空航天、汽车行业的不断发展,电阻焊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发展前景一片大好。

早期的电阻焊接设备使用的是气动或者油压部件来实电阻焊的压力需求,但是随着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伺服电机行业的不断发展,高端设备厂商逐步使用电机带动电缸或者普通丝杆的方案替换原有的油缸或者气缸结构。

二、产品选型及设计

硬件配置采用CPU224XP、EM222 CN 8D 模块、某称重模块、某伺服驱动器、某触摸屏

电阻焊一般使工件处在一定电极压力作用下并利用电流通过工件时所产生的电阻热将两工件之间的接触表面熔化而实现连接的焊接方法。通常使用较大的电流。为了防止在接触面上发生电弧并且为了锻压焊缝金属,焊接过程中始终要施加压力。

整个过程可以分为启动、快下、慢下、起压、保压焊接、微回、快回、结束,这几个部分。启动后,电机带动焊接电极快速下降接近工件,快要接近时降速慢下,当触碰工件后继续下压进入起压环节。通过压力传感器反馈施加的压力,当施加的压力到达设定值,恒定后通一定的电流固定时间。在焊接的过程中由于电阻产热所以工件会融化,为了保证焊接的效果需要继续下降,实现保持设定压力的目的。在焊接完成后,电机先慢速微回一段距离开工件,再快速返回原点,完成一个周期。

三、功能特点

◆ 压力传感器,配上高响应性伺服,形成闭环回路,可以将压力效果控制在正负3%以内,保压焊接阶段由于电流做功,融化工件导致压力骤降,也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重新稳定压力,保证持续放电焊接中的压力稳定,以及焊接效果。

◆ 操作简单,只需要设定工作压力和工作速度以及位置,就可以自动运行,无需设置过多参数。

◆ 采用光电信号,保证每个周期返回到达光电位置,长时间运行后不会出现压力效果变差的问题。

◆ 可以实时采集压力曲线和位置曲线,方便直观看到控制效果。

四、结语

整个电阻焊接机经过近一年的使用证明:耐特PLC可编程控制器工作是可靠的,性能是优良的,整个控制系统好用、易用;耐特ST-200PLC控制器是一种非常好用的控制设备,它工作可靠,成本低廉,性能优异。用耐特ST-200PLC控制器可以制造出非常出色的控制系统。

网友:
新型技术吗 这是一如维修深似海啊 真费脑子 老需要充电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