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2V反复重启问题

楼主(2019-02-26):
今天修到一块技嘉GA-B75M-D2V,表现故障为反复重启,不跑马,无复位电压。测量各大电压都正常的,没有复位,但是产生复位的2个条件都有,正是奇怪的,不知道该哪里下手了。如下图: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喃,看好不好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喃,看好不好喃。

这个肯定刷了牙

网友:
没有头绪了 先刷bios试一试 刷刷更健康嘛

网友B:
目测你这个板很多氧化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你这个板很多氧化的地方

没有氧化的

网友:
同理 一个主板

网友:
那就不知道了,看你图片cpu旁边那些电阻电容,还有io那些都……

网友C:
PCI-E的A13和A14脚电压?才好判断。

网友:
先刷bios试一试 ,大多数BIOS坏的概率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E的A13和A14脚电压?才好判断。

0.37v

网友D:
检查内存及内存电路,之前遇到一台b75板是内存问题造成反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内存及内存电路,之前遇到一台b75板是内存问题造成反复重启

内存的118,238,236,120等脚的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
有没有换个cpu试试

网友:
换个25M试一下

网友:
按时序 查啊 呵呵呵    别偷懒    好好好查

网友:
应该是哪个POWERGD没有发出来吧,楼主查查看!!

网友:
MEPWROK是否正常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样子,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我刷了一个BIOS也不行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技嘉好多BIOS坏的

网友:
13,14 脚 0.几V肯定不对

网友:
碰到过这样的板没修好,BIOS,IO,南桥加焊都不行还是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