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4 充电以后不开机 加电短路

楼主(2019-02-26):
红米note4 充电以后不开机 加电短路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是什么情况?图片要表达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是什么情况?图片要表达什么呢?

..                                           抠掉了一个主电压上的电容呀

网友:
哦,只要不不影响使用,这是个滤波电容吧

网友:
电容短路保护了,不开机?谢谢分享!学习一波

网友:
这种大个头电容还是好找,就怕个头小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小白在这学习了

网友:
电容短路保护了大个头电容还是好找

网友:
烧机大法。。。。。。。。。。。。。。。。。。。。。。

网友:
                     电容器短路了。

网友:
这 就是绝杀啊,捡钱的技术啊,我记得红米note3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电容咋会短路呢,想知道是什么材质

网友:
就是绝杀啊,捡钱的技术啊,我记得红米note3也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