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开机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9-02-26):
g460开机时亮时不亮     5751p  有时卡机电流0.6左右 掉电   有时开机1.2左右 掉电 有时1.2左右不掉电  到那时无跳变    但是吧 有时还可开机  bison刷了    北桥焊接了 显卡焊接了  都不行  有遇到的吗

网友:
查查供电吧           这种问题伤脑筋的

网友:
CPU换了试试,这电脑老了,板子也没多少钱吧

网友:
这样的话麻烦了啊

网友:
0.6的时候用示波器看下读没读内存

网友:
用示波器把所有供电都查一遍。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块板,是一个1.8V供电的滤波电容问题,导致1.8V不稳定,你看一下这个地方。

网友:
老实说,搞了这么多地方还没好的话,还是换板子来的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