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 7P 主板从上到下的一根天线是干什么用的??有谁 知道

楼主(2019-02-26):
苹果7 7P 主板从上到下的一根天线是干什么用的??有谁 知道

焊在主板上的.上面焊在WIFI边上.另一头焊在主板底下一点..  不要会怎么样????

网友:
不要WIFI弱

网友:
信号的发送于接收都靠它

网友:
有没有,更详细的说明呢?

网友:
这天线没有会信号弱

网友:
WIFI不会弱,测试过了。WIFI信号正常。打电话2G和4G信号也都正常。没发现不正常啊。

网友:
没碰到过,进来学习,,,,,,

网友:
WIF 5G信号弱    ...............................

网友:
这种天线很少坏吧

即使偶尔坏了,料板上拆个也方便

网友:
查图纸  应该是这个  与WLAN有关

网友:
信号的发送于接收都靠它来实现功能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小白在这学习了

网友:
天线一般就是用来接收和发射信号的…………!

网友:
稳定信号 增强信号作用 放大信号

网友:
信号 增强 信号好的地方 无所谓 !

网友:
根据图纸猜测,该线连接底部wifi 5G的mimo天线JLAT3_RF和射频的HB、MB、LB、MLB各段的分集接收。苹果从6S开始,WIFI就是2*2了,但从没像国内一些品牌拿这个吹牛逼。

网友(2019-04-03):
信号弱的时候 充电的时候

网友:
这个应该是5G WIFI 信号天线吧 不用5Gwifi影响应该不大吧 大神回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