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15-5557 帮帮我!大佬们该是你们出场的时候了!!

楼主(2019-02-26):
机器:15-5557
板号:la-d051p
机器故障现象:内接不显外接显示 不是屏暗
排除:屏  屏线
换过屏故障一样  排除屏的问题   原装是高分的屏 但是发现普分屏可以点亮显示  主要没有图纸 无从下手  en信号高分时不正常 普分是3.3v
疑问一:30针高分和普分的区别在哪?不要和我说分别率不一样!!!
疑问二:不是屏暗 内接没反应是不是因为没检测到屏 这个从什么信号查?
有没有相关的帖子 让我借鉴下。求推荐
补充:高分屏偶尔能亮

网友:
大神 能不能 详细  说下  ic2?   不明白

网友:
排除屏线故障  是不是换过屏线试过的  如果不是换一个屏线试试

网友:
诶   高人们    出手吧

网友:
这个当开机不显修 先试试 键盘大小写有没有反应

网友:
求求 你们 能 看看 帖子 再发表意见吗

网友:
高分和普发电阻的位置不一样 在y400上面尤其明显 还多了一个芯片

网友:
edp普分和高分差一组信号                  看下普分屏显示正常吗

网友:
屏程序的问题,应该是挑屏,你把原屏程序刷过去

网友:
看总线,估计没能正确识别屏型号按低分来判断了

网友:
这个不好搞啊

网友:
DELL部分机器换屏不是要刷码片吗。试试

网友:
屏线问题遇到过2台 偶尔亮偶尔不亮

网友:
普分屏幕正常就用普分  就给客户说  改了下电路  就用普分吧

网友:
既然偶尔亮  屏幕也换过 那肯定屏线问题 或者接口部分你都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