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L440摔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2-26):
联想L440摔不开机故障维修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王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联想L440摔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联想L440

故障现象】:摔不开机

维修过程】:
  门店客户拿来一台联想L440说不开机。拿来看一下外观,发现USB接口也摔坏了。拆机检查,EC都烧了个洞,直接拆了。再测主板发现3V对地短路。

  3V短路是桥了坏了。

  拆掉EC和桥后,通电发现待机机芯片也坏了,直接换一个。换掉待机芯片后,通电看一要正常。

  找了个NPCE985换上,触发有反应。然后把桥做上,改个ME。

  外接显示,心想修好了。能显示了,插U盘试,发现两个USB接口不能用。测对地值正常,顺着USB数据线找到防静电管
拆了后,USB恢复正常可以使用。

  满怀信心装机,试机,开机进不去系统,每次都在微软LOGO处掉电,边PE也进不去。掉电时电流1.3A也不大啊。最后没
办法,仔细检查,想起EC原来EC是NPCE985G而我用的985L还是用过的。

  定NPCE985GEC回来换上。换上985G 后正常进系统不在掉电。

【维修结果】:
  联想L440摔机维修,换桥、换EC、换待机芯片、拆掉两个USB静电管。后开机进系统掉电,EC换成985G维修成功。

                               本文由迅维快修旗舰 王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

  联想L440 I5 BIOS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21007-1-1.html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
摔坏的一般不好修容易掉电 不稳定

网友:
l440是几代的桥 手工好强 在哪家买的

网友:
摔过的 机器就怕修了不稳定   。。。。。。。。。。。

网友:
坏了这么多地方,应当要收多点米吧。

网友:
摔坏的太不稳定,一般都是直接换主板.

网友:
ME 是咋改的呢?

网友:
修的可以这么浩大的工程

网友:
摔的我一般不修的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宝贵的经验

网友:
这个维修大工程。只有结果。好像没什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