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开机半小时出现花屏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2-26):
TCL开机半小时出现花屏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TCL L39F1600E

  电源板型号:40-EL3916-PWE1XG

  故障现象:遥控开机困难,TCL开机半小时出现花屏,然后变暗无图,声音正常。

维修与分析:

  经检测故障出现时12V,在7V作用跳动,此机多数是R125贴片电阻不良引起,更换R125后试机,2小时正常。至此,TCL开机半小时出现花屏故障修复。

网友:
厉害了,下次遇到直接秒杀了  谢谢楼主

网友:
下次遇到直接秒杀了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很好的经验!请问楼主,这部分电路是电源稳压部分的吗?

网友:
思路正确。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经验不错以前遇到一个不定时死机也是一个电阻背胶时间长漏电引起的